[内存维修]
关于内存,请高手解答下!跪谢!!!

楼主(2006-11-06):
我有几根内存板,我想知道是否我焊上颗粒后就直接可以当内存使用了?!还需不需要其他的工作?我该如何计算内存的兆数?谢谢!请不要见笑
使用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帮你顶上去~让高手来回答~~

网友:
DDR内存没试过,SDROM内存是可以的,别忘了依照相同的内存焊上电阻和电容.
我过去把SDROM单面内存用相同的方法焊上芯片成为双面内存,容量增大一倍,并且运行一直稳定.

网友:
还可以这样啊,那我的128M认成32M的也可以搞回来了.

网友:
DDR的有谁试过啊,请告诉下

网友(2006-12-27):
这样也行?着那时厉害啊

网友:
我也新手帮一起样长大的朋友顶下

网友:
可以啊,现在市面上有内存板和hy内存颗粒卖的,不过你自己需要学点内存电路原理.因为要自己写SPD和排容排阻等

网友:
对,注意颗粒容量必须一样!

网友:
要注意PCB位数与颗粒位数的对应。

网友(2007-02-16):
我已经做成功DDR的10多根了.注意点就是SPD,单双面,位数,容量,运行稳定.大家有DDR的维修问题加我的QQ:153093478.目前修复率90%左右.头痛的少部分补位条.谁有经验也可以和我交流

网友(2007-04-15):
正在研究中,不知道各位怎么册芯片好坏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我想,我看了我买的是单面的内存但背面还留有心片的位置

网友:
天门
天门的这位朋友是谁 可以把加我QQ 吗 343220321

网友:
新手学习中,向高手敬礼

网友(2007-11-13):
学习了.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有高手呀,和高手多联系,过过招。才能长知识。

网友:
你焊上颗粒是否是一致,也就说位数,容量,是否一样,还有你的PC板是否和你想做IC是否符合,SPD资料是否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