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什么是VCC,VID,VTT吗?你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

楼主(2006-11-07):
VCC是主供电
VDD是门电路 供电
VID是CPU电压识别信号,以前的老主板有VID跳线,现在的一般都没有,CUP的工作电压就是*VID来定义
VCC就是电压,vid就是控制电源IC输出多大的电压给CPU,vtt是参考电压(有VTT1.5V、VTT2.5V)
VTT是AGTL总线终端电压。针对不同型号的CPU有1.8V,1.5V,1.125.测量点在cpu插座旁边,有很多56 的排阻,就是它了
VDD是数字电路正电压
例举几个,希望大家相互补充,你多知道一个就补一个,知道多少补多少,OK?
CS为片选
CLK为时钟
VCC为直流电压
GND为 地

网友:
我希望师傅们把知道的一些引脚定义发出来,好多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NC为空脚
RESET为复位
VDD电源
A或者SA为地址线
SYNC串行同步
SDATA串行数据
SCLK串行时钟
CAS行选通
RAS列选通

网友:
VDD--普通的IC电源,可能+3V, +1.5V之类,
VDDQ-需要经过滤波的电源,稳定度要求比VDD更高,
5VSB--5V待机电源,待机电源是指电脑未开机,但插着外部电源,主板上有一部分供着电,可以做唤醒等作用的电.
3VSB--3V待机电源.
VCC3--+3V主要电源.
VDIMM--memory的电源.
电源一般都是VDD,VCC,没有叫DD的.SB就是待机电源.
VCORE--CPU核心电压
主板有+5VSB,+3VSB, +3V,+5V,+12V,+5V_DUAL(USB),还有很多南北桥的电源,具体电压和IC有关,不同板子的电压不同.VDD只是一个通称.

网友(2007-04-22):
如果这些都弄不懂,就无法泡论坛,也难学到东西。这些基础的“黑话”一定要弄清楚的。对初学者这就是好资料。
V=voltage也就是电压,后面跟的字符就是说明是什么电压。例如:VCORE,V是电压,core 核心,用在cpu上就是CPU核心电压。

“VCORE--CPU电源”应该改为 VCORE--CPU核心电压,还请楼主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