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怪现象,为什么呀?

楼主(2006-11-07):
主板维修怪现象

我们维修当中曾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一快板子本来好好的,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不亮了,各种代码都有或不走代码。放置几天后,再测试发现板子又好用了,而且还挺稳定,老师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维修间的灵异事件

网友:
元器件性能不稳定.电容老化等.

请孙老师,来讲几句权威的.给大家解惑.

网友:
据说有桥保护这种现,具体我也没见过.

网友:
我曾遇到过,是做了8237南桥冷却之后上机测试OK,但过了一天再上机却没有RST或不开机,一连做了四五块板都是如此,后来才知道做桥用的锡膏有问题.导致板虚焊.

网友:
今天下午遇到,一块845D主板跑A7,报警.不是接触问题,后来用打阻值卡,在另外一条槽上插了一下后,又取下来.据然而修好了.

我据体验是:主板上手余电致引起信号混乱所致.

网友:
我认为这些情况一般都是桥受潮,导致各BGA锡珠间引起的电容效应,而造成的。举个例子: 天气潮湿寒冷的时候,就多出现手摸32.768的晶振主板才能通电的情况。温度升高后,故障自动消失。

       我公司原来的显示器师傅在修显示器的时候,两个电容安装的方向不一致,就导致电容容量变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认为,电路中的疑难问题,多为电容引起的。

网友:
补7楼
你们点PWR排针,不知道是用什么?
有时候只用手摸一下就能点亮但不跑码(有一些无复位)
拿螺丝刀点开时正常

网友:
孙老师讲的值得一试,又多了一种维修思路.

我用的是导电性好的针.

网友:
我都试过这样的板,不亮机的时候,北桥发热特别大,南北桥间的MOS管也发热很大,以为北桥坏了不理,过几天再试却好了!!北桥温度也正常了!
这块板好了后回去用一个月后又回来了,曾怀疑虚焊,压了一下CPU座,可以开机,这次压紧CPU风扇后就好了,这次回去几天又回来了,没法!同样问题,我同样放了几天又好了!

网友:
楼上说的这种情况,有没有试过冲洗下南桥和北桥下面?

网友:
11楼的,你的板子还是有隐患的.

网友:
用烤炉好好烤烤~~~

网友(2007-04-19):
我也遇过多次北桥发热特别大,南北桥间的MOS管也发热很大的,但是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使用无问题,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