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听课笔记《主板的关键测试点》新手进来看一下

楼主(2006-11-07):
SD内存的关键测试点,
内存呢,在插糟上有两个隔断,它的这个测试点怎么去看法,两个短糟在上面,长糟在下面,的底视图。
内存呢,它有四个时钟,每一个时钟呢,都是,由时钟芯片通过来的,其中呢,第三隔断的第一针是时钟1,工作电压呢是1.1V~1.6V,

第三隔断的第20针,也就是说倒数第三针,是时钟2,第三列的到数第三针,是时钟3,第四列的第三隔断的第一针,是时钟4,这就是说内存上的一些关键测试点,
它的供电呢,是第二列的最后一针,供电是3.3V,SD内存呢供电是3.3V,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它的供电管呢,一般都在内存的附近,
最后要讲的是,如果主板上呢有两个时钟芯片,这些时钟,也就是说SD内存的这些时钟,没有晶振相连的,由没有晶振相连的时钟芯片提供.

DDR内存的关键测试点,它是短糟在上,长糟在下的底视图,第一列的第九针,是时钟1,工作电压呢是1.1V~1.6V,第一列的第二隔断的第十九针,是时钟2,同样,工作电压是1.1V~1.6V,第二列的第九针是时钟3,第二列的第二隔断第十八针是时钟4,第二列的最后一针是1.25V负载电压,或者叫做辅助电压,这个电压呢也是由内存插糟旁边的这些供电管为它提供的,
第三列的第一针,2.5V各别主板呢是3.3V,这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供电,第三列的第二隔断的第四针时钟5,第四列的第二隔断的第四针时钟6,DDR内存呢它一共有6个时钟,所有的这个工作时钟呢它的工作正常驻与否,只要测它的工作电压,1.1V~1.6V的工作电压,
最后要给大家强调的就是,P4主板中呢有一个时钟芯片,这些时钟呢,由北桥提供,如果有两个时钟芯片,由没有晶振相连的时钟芯片提供,工作电压1.1V~1.6V,那么说如果以后出现这个供电不正常,大家怎么去检修呢,供电测试点测出来的这个电压不正常,那么这时候呢,大家只要找与之相关的供电管。大家可以看,它的供电呢,就集中在内存插糟旁边,非常有规律,大家可以用万用表测它的输出极电压是多少,即可判断这个供电管是否正常,供电管的这个控制极呢,都是由旁边这个放大器来进行控制的,这是主板上的一个常见的电路方式。

还有呢,你看这个时钟芯片,这个时钟芯片它是为SD内存提供时钟的,也有时钟呢它是专门为北桥,内存提供时钟的,另外呢,还有内存旁边密密麻麻的排阻,小电阻,还有呢小排容,这些都是传输数据的一些小元件,正常的时候呢,这些小元件都与内存底部的这个地址线数据线相连。同样呢,刚才讲的这个AGP插糟,还有这个PCI插糟,它们旁边的这些小排阻呢,都是走的数据线,地址线,
那么这里有一个测试规律,咱们可以通过测这个插糟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或者说测它们的具体数据复合线,即可判断呢控制器,或者总线上一些故障,它们的相同之处就是说,查这个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对地数值,基本上都是相同的,误差呢不超过15欧左右,

比如说内存现在不可以使用,它的供电正常,时钟也正常,那么这时候呢,它还是不工作,排除插糟内部氧化,还有内存条本身有坏。这时候就要修总线故障,也就是内存总线,内存控制器呢,又集成在这个北桥内部,那么咱们只能通过地址线和数据线来判断北桥本身有没有问题,或者总线上的这些小元器件有没有开路,短路的现象。那么在判断出这个小的元器件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呢,那么总点的检修北桥的一些供电,还有北桥的这个时钟,北桥的这个时钟是由时钟芯片为它提供的,所以呢,咱们在维修这个主板的时候呢,这种关连性一定要强。

370主板的关键测试点,

怎么来测这个370主板的关键测试点呢,它呢是缺针的地方朝左底视图,CPU插座有两个缺针脚,缺针的地方朝左,两个缺针朝左底视图,

第二行的第二针是主供电脚,它的主供电呢是1.465V~2.0V。复位信号,RESET复位信号,从供电脚,从第二行第二针的供电脚往下直接数八针,第八针是RESET复位信号,复位信号是1.5V~0V的跳变,也就是在开机一瞬间判其是否正常,看它是否有电压跳变,

第四行的第十三针,这是它的PG信号线,2.5V,那么针对这种370的主板呢,它有一个内核电压,外核电压。内核电压呢,它是从右边第二列第五针,内核电压1.5V,第七针是外核电压2.5V,

那么还有一个它的工作时钟,三大工作条件,它的工作时钟,从右边第一列的第九针,是它的工作时钟1.1V~1.6V。它的标准的工作频率呢是66、100、133。这就是370CPU的关键测试点,
462主板的关键测试点,也就是AMDCPU的主板,
它的关键测试点呢,同样有两个缺针的地方,缺针的地方朝左,正面图,
它的供电脚呢是第二行第一针,CPU主供电1.5V~1.75V,第三行第四针,是一个复位信号,1.5V~0V的跳变,判其是否正常呢,测它在开机的一瞬间看其是否有电压跳变。

第三行第五针叫做POWS线,电压好信号2.5V,具体的电压好信号呢,产生的电压是不一样的,无论是370主板,还是462主板或者说478主板,它这个边好信号一般是由灰线或者说从电源IC产生,

第一行第十二针,是一个基准的工作时钟,14.318M赫兹,工作电压是1.1V~1.6V,基准工作时钟由时钟芯片提供,如果不正常的时候,咱们只要检修这个测试点到时钟电路之间的这个小电阻看是否损坏,
还有就是工作时钟,它的工作时钟呢就是第一列的第八和第九针,它的工作电压呢也是1.1V~1.6V,由时钟芯片提供,

第三列的第九针,和第十针,也是两个时钟,它的工作电压也是1.1V~1.6V,也是由时钟芯片呢分别提供过来的,
这就是462主板的关键测试点,当咱们CPU不工作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测试卡出现FF00的时候,重点所要查的就是CPU的这部份的工作条件,当某一个工作条件出现问题以后,沿着相关的电路去找出相关的损坏的元件,

C478主板,也就是P4主板CPU的关键测试点,
P4主板呢,它只有一个缺针口,缺针口的方向呢,朝上,然后呢,键盘鼠标口朝下,缺针的地方在左上方,
第二排第一针,是VCC主供电,工作电压1.5V~1.75V,
工作时钟呢是倒数第一列左边第四针,它的工作电压是0.4V~1.0V,这个呢,和其它的CPU关键测试点不同,其它的是1.1V~1.6V,
还有呢第一列倒数第五针,也是一个工作时钟,也是0.4V~1.0V,
从底下数倒数第二行,从左边第五针是一个RESET复位,1.5V~0V,在开机一瞬测其是否有电压跳变。
倒数第四行左边第五针,是一个PG信号,电源好信号2.5V,
以呢就是咱们讲的,内存插糟,PCI、AGP插糟,还有CPU等的一些关键测试点,在讲这些关键测试点的时候呢,它们都有一个供同的测试点,它们都有这个供电,时钟,复位,那么以后遇到这些设备不正常工作的时候呢,咱们重点也是在检测它们的供电,时钟,复位,咱们维修的原则呢,也是先修供电,后修时钟,最后才到复位。
那么在以后的维修中呢,大家一定得遵守这样的原则,检修主板时,当检修到供电不正常的时候呢,咱们呢重点呢就去查它的供电管,它的供电电路,象咱们的CPU供电不正常,那咱们呢就去检修CPU的供电电路,或者说当CPU的时钟不正常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要检修时钟的一个工作电路,当复位不正常的时候呢,咱们呢实际上呢是检修了复们电路的一个过程,

总过来说呢,咱们初学者,在维修时呢,一定要按照检修测试点来检修,然后在维修中,大家不断的总结经验,有些测试点供电呢,不用在测试点上去检测,只要呢在相应的一些电容上测到供电是否正常了,那么比如说这个内存的供电,一般呢,咱们可以在这个供电管上去检修它这个供电是否正常,直接测这个供电管的输出极电压,可以测出来他供电是否正常。或者说呢在内存插糟旁边的这些电容,这些电容呢都是起到一些滤波的作用,那么供电的电容呢也可以在它不接地的那一端测它供电是否正常。
那么CPU主供电电路呢,咱们可以在Q2的D极测它的供电是否正常,那么时钟电路呢,咱们也不用到这些插糟的后面去检测,维修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作为初学者,一定要按这个测试点去检测,熟练以后呢,咱们可以在时钟芯片外面的这些0欧姆的,或者说220、300这些小电阻呢就可能检测出这个工作电压,工作时钟电压是否正常,由于呢这个时钟发生器呢,它的电路比较单一,一般呢又是通过外围的这些小电阻呢,直接与这些设备的时钟测试点相连,所以呢,咱们只要测时钟发生器外围的这些小电阻就可判断出时钟是否正常,

复位电路呢,它是在供电和时钟正常的时候呢产生的一个信号,主板上的所有这个复位信号呢,都是由南桥发出来的,那么咱们看这个复位是否正常,一是呢测这个相关设备的这个复位测试点,看它是否有瞬间的电压跳变,二是看测试卡上的复位灯瞬间闪一下的,正常情况下呢,是闪一下,如果说是常亮或不亮都代表不正常,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来顶一下,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俺是自学的。希望以后多看到你的帖。还有想问一下,你是在那儿培训的?现在学的怎么样?我也想进个培训班,可是这边骗人的太多了。

网友:
看后,让我想起2004年,北京东方维修网.  楼上的,有机会去深造一下,大有好处啊.

网友:
这边的大部分都是东方学的.

网友:
要是配上图就好了,这样讲有些太枯燥,看一会有些头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哎,可是俺现在在广州啊

网友:
有没有详细的图片可以看~~
都是字看了有点花了~~

网友:
刚学维修,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顶一下,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俺是自学的。希望以后多看到你的帖。还有想问一下,你是在那儿培训的?现在学的怎么样?我也想进个培训班,可是这边骗人的太多了。

我今天回去争取给大家搞一个带图的来!~我也是自学的,这些点很难记的!~我修的时候都对着图修!~我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是自学的好材料,谢谢分享

网友(2006-12-12):
我是刚上来的,也想学习维修主板,但不知道从何学起,前面看到很多高手的帖所用的专业术语,看了自己感觉差得太远了,心想我们能学会吗?还有那些电子配件要到那里去买,在电子市有卖吗?这些我都想了解一下。

网友D:
不要想自己能不能学会,只要你想学,就能学会!~

网友E:
我来顶一下,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俺是自学的。希望以后多看到你的帖。还有想问一下,你是在那儿培训的?现在学的怎么样?我也想进个培训班,可是这边骗人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来顶一下,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俺是自学的。希望以后多看到你的帖。还有想问一下,你是在那儿培训的?现在学的怎么样?我也想进个培训班,可是这边骗人的太多了。

我自学的,在那儿培训的啊?就在www.chinafix.com.cn啊!~你不知道啊!~这里没有骗子啊!~哈哈

网友F:
又找到了一个好老师.

网友:
俺是新手该怎么样下手呢?

网友:
这些图我看过,还不错

网友:
我对主板一点都不懂要从哪开始学啊

网友:
先搞清主板上的各元件是什么样子及它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找到了一个好老师.

...................

网友(2007-04-24):
有机会去深造一下,大有好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想自己能不能学会,只要你想学,就能学会!~

我既欣赏你的帖子,也欣赏你上面那句话。支持你一下。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话可能大家都知道,想学的,正学的朋友就用一用吧。。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上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中国最好的大学是清华、北大。可顶尖的专家并非都是清华北大的,多一点是真的。有些有国际影响的专家,还有可能是三流的大学毕业的,甚至没有上过大学的。

路在自己脚下,看愿意怎么走了。

网友:
对于我们没有电子电路基础又想学修板的初学者来说刚接触这东西真的觉得很难消化和吸收.刚开始的时候见到那些难以理解的术语,名词真的有点知难而退的感觉.幸好这里有良好的学习气氛,有一大班耐心教导启蒙的前辈老师.到了这论坛可能是很多人人生中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不要想自己能不能学会,只要你想学,就能学会!"这话简直可以成为像我当初那种心态的初学者的座佑铭啦...
由于本人是初中文化,表达能力不强,各位不要见笑,哈哈...

网友:
东方的维修资料,我也有收藏,包括手搞,这两天整理后发上来,有兴趣就期待下

网友(2007-05-24):
谢谢发帖,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这真是好东西啊!!!

网友:
hah

真是好东西 对新手有好处

网友(2007-06-26):
这些笔记对自学的人太有用了。期望见到更多这样的帖子。并对发帖人表示感谢。

网友:
个人听课笔记《主板的关键测试点》刚学维修,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
这个好,我喜欢。

网友:
拿一张能开机的815,一张845主板,买个数字表,找到主板上的测试点就OK,搞懂各部份工作原理,多看电路图,做到手中无图心中有图,最后开机时序要搞懂。做到不懂就问,不会就学。

网友:
强烈顶!我也是自学的,太需要这们的资料了。

网友:
终于买到这本书了《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维修技术》

终于买到这本书了《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维修技术》,在一个网友的店铺里买到了,太好了!没有想到这本书写的这么好,太实用了!!!

如果没有买到的朋友快去买吧。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44a7bb58c4e39.jhtml

网友:
哈,要楼主应该稍微修改下,不能完全抄笔记,感觉像是在上课!

网友:
等级不够还是看不到图片,不过通过文字已经懂了不少了,谢谢啊

网友:
俺也是个新手该怎么样下手呢

网友(2007-08-20):
呵呵,东方的教材,俺也是,俺比你们完,06年的学生!

网友(2007-10-27):
我来学习一下.我还有点模糊

网友G:
是不是主板不供电时测量这些点呀。

网友:
多谢了,昨天师傅说了这么一回事,但我听得不太明白,现在再仔细看了,终于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主板不供电时测量这些点呀。

不是主板供电时测量,而是主板已供电,数码跑00时测量的.

网友(2008-01-20):
请问你知道这篇东西是谁讲的课吗??

好像是从91xiu抄来的吧。。
呵呵。。

因为这篇东西是出自我手。
fei4718

网友:
要好好记着啊

要好好记着啊 好动西。。。。。。。。。。。

网友(2008-03-01):
按照你的说明,好象最后一幅图(也就是478针的正面图)和你说的有出入,不知道是不是我没理解,从字面意思理解,排针顺序应该不是像图上画的那样!楼主你再看看

网友:
收下很有用的东西  有没有ddr2的亚?

网友:
兄弟``讲得详细哦`
你是彭县的唆
我还是哈`
有空一起聊聊撒

网友(2008-04-08):
不错的材料。这都是花钱学到的。大家共享了。支持

网友:
谢谢了!!
    这对我这个智商低的人太重要了
          不过我不自悲!!!          上天不负有心人啊!!

网友:
图虽好,可是看不懂啊
:) :)

网友:
虽然我不需要
但是还是要给楼主一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