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和各位大大一个特殊棘手的主板问题。

楼主(2006-11-07):
830北桥。图拉丁cpu
故障现象:时钟ic严重发热估计比cpu还热。开机正常进xp死机。
cpu内核外围供电正常。南北桥供电正常。时钟供电正常。时钟ic好的。换到一块好版上面试过工作正常没有严重发热现象。。不上cpu的情况下开机始终依然发热厉害。断开cpu外围供电时时钟就不发热了正常了。
北桥换过。南桥换过。cpu换过。时钟ic换过。包括网卡。声卡。1394。全部都拆掉了。时钟ic发热依旧。。
郁闷了。。。请教各位大大。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现象。。谢谢了
cpu

网友:
对了忘记说了时钟ic型号是cy28339zc
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A:
在进系统后,没有出现重启或死机等异常情况下,时钟芯片很烫是正常的.
你也可完全安装一次WINXP系统,如果没事,那么板子就是正常的.

网友:
我可以确认进xp死机是时钟ic过热造成的。热到手放在上面可以烫个泡出来。。我还有一块相同的板正常运行时上面的时钟ic只是微热。。

网友:
还有可以确定的绝对不关系统的事情。。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
晕。。没人知道吗??我急啊。。郁闷死了。。

网友:
那你为什么不查一下时钟的外围呢?

网友:
你查时钟的2.5V和3.3V供电了吗?
看时钟IC的供电是否有杂波

网友A:
同意楼上的.再请仔细查时钟IC周围的贴片电容.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时钟IC周边贴片少。都已经检查过了无异常。时钟供电检查过正常当时也是怀疑供电不纯经过处以故障一样。14。318周边都进行过替换处理故障依旧。。我试过把北桥拆掉不上CPU开机时钟IC依然发热厉害。。但是只要把负责提供北桥和CPU外围供电的1。2V人为断开然后开机时钟IC表面的温度马上就正常了。。。郁闷24小时了。。现在继续奋斗中。。

网友:
继续顶。。继续努力

网友A:
这不是有思路了吗.更换1.2V电路相关的元件试试

网友:
1。26v只是提供给了cpu外围供电。和北桥。这两样东西都拆掉了还是时钟还是发热。而且本身1。26v的供电非常正常。无短路无杂波。。已经连续修了3天了。晕死了。。目前正在检查时钟ic的每一路相关负载。。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挑脚测试希望能找到是那一路负载引起的ic发热。。继续努力中。。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为什么不是时钟IC坏呢??换时钟IC

网友:
时钟ic已经换过了故障依旧。。换下来的ic拿到好版上面试正常。

网友A:
给你想了一天,换电源IC试试.

网友:
焊工很厉害! 设备也很先进! 北桥都能轻松换! 羡慕中!

网友A:
这种板子,已属于高度难维修了.但如果修好了,维修技术一定大有长进.
期待着你的好消息!

网友:
班主大大电源ic也换过了。。而且电源输出的指标完全合格。。我是做笔记本维修的。这块板是笔记本的板。属于富士通s系列的机器。。算是老机器了。这个现象我都已经遇到好几台了。其他的同行也遇到非常多的同类现象。属于s系列的通病都是只能做换板处理。。。我主要是想弄清楚原因正好又来了一台所以才不计成本维修的!。还在努力中。。

网友A:
为你认真的求知精神喝彩. 有好消息,我会写在这个贴子上的. 同时,也等你的佳音.

网友:
时钟IC温度高,不外乎供电电压过高或者负载有短路的情形.需要仔细的检查.

网友A:
个个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