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内存槽上的DQM引脚的定义

楼主(2006-11-10):
内存槽上的DQM引脚,是什么意思呢?我测了一下我跑A7那板子,怎么对地是通的.我换了两张板子又不通,我看过一些图纸,有的是接地,有的进了NB,到底是到那儿去了呀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我给你查了一下东方维修网的教材,上面写的是DOM,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

引脚?请两位老师解答一二!

网友:
了屏蔽不需要的数据,人们采用了数据掩码(Data I/O Mask,简称DQM)技术。通过DQM,内存可以控制I/O端口取消哪些输出或输入的数据。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读取时,被屏蔽的数据仍然会从存储体传出,只是在“掩码逻辑单元”处被屏蔽。DQM由北桥控制,为了精确屏蔽一个P-Bank位宽中的每个字节,每个DIMM有8个DQM信号线,每个信号针对一个字节。这样,对于4bit位宽芯片,两个芯片共用一个DQM信号线,对于8bit位宽芯片,一个芯片占用一个DQM信号,而对于16bit位宽芯片,则需要两个DQM引脚。

SDRAM官方规定,在读取时DQM发出两个时钟周期后生效,而在写入时,DQM与写入命令一样是立即成效。

网友:
看了之后明白一点:
1.DQM是一种数据掩码技术,是为了屏蔽那些不需要的数据.
2.DQM是由北桥控制的.

就是有一点不明白:

1.在所有正常的板子中,一板主板上的DQM的对地值是

否应相同?

2.正常时的电压是多少?

请指教!

网友(2007-02-27):
看了之后明白一点:
1.DQM是一种数据掩码技术,是为了屏蔽那些不需要的数据.
2.DQM是由北桥控制的.

就是有一点不明白:

1.在所有正常的板子中,一板主板上的DQM的对地值是

否应相同?

2.正常时的电压是多少?

请指教!

我也想知道,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