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1-10 MS-6787主板全板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06-11-10):
MS-6787的板子(P4M266A+VT8235)到手时故障为不亮,插上DEBUG卡显示FF,经过量测后,发现全板无复位电压,CPU供电VCORE正常,但无CPUPWRGD,于是先从PWRGD开始检查,查线路得知,这个PWRGD由MS-5发出,更换MS-5无效,后查PWOK有输入,而PWRGD无输出,PWRGD_SB信号也无。接着更换南桥,还是无效,这个时候,想换一下思路,全板无复位,先查一下复位的基本条件吧,各个电压和频率都是正常的,量排针上的FP_RST#。发现电压仅为0.2V。此信号通向CLOCK和MS-5,由于MS-5之前已经更换过,直接更换CLOCK(ICS950910AF)更换后全板复位正常,上CPU后可以点亮,此板修复。

网友:
量排针上的FP_RST#。

请问是哪个排针哦
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的哦

网友:
就是RST的开关喽。

这个信号是传送复位开关的RST信号的。

网友(2007-04-29):
开始就换了南桥,但是故障不在南桥,这样维修成本增加和板的寿命缩短了~~~觉得比较曲折呀`~~

网友:
从时序来讲?PWRGD和RST那个先?

网友(2007-09-24):
老大这则实例关键点是在查到RST排针线路这里
在查CPU PG前是不是有漏查了时钟呀?
复位产生的条件是供电时钟满足后才会产生的吧
老大在换SB后测的时钟,如果时钟不正常是不是就走了弯路了?

网友(2008-02-03):
修得思路不太好,供电,时钟正常,才能修复位呀,

网友(2008-03-16):
怎么样认为时钟坏了呢,只有换的方法了吗?用示波器能测出时钟信号吗?

网友:
这个信号是传送复位开关的RST信号的。
好难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