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6-11-11):
CPU座虚焊应该怎么处理,我只有大风筒和热风枪.是不是锡化了压下就可以了.
问题

网友:
上下同时加热,效果会好些,上面用风枪,注意温度,焊之前上面加上些东西先压住,一般北桥两个散热片的重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