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1-11):
一块科脑845GL的主板,有时开机能点亮,有时不过内存测试卡显示B0请教大家见过这种问题吗?????是那的问题呀!!!!等待中

网友:
看下NB的1.5V供电管,是否有问题,换下试试

看北桥是否空焊了

BIOS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空焊的可能性大哦

网友:
估计是北桥空焊

网友:
冲洗一下北桥,加焊北桥试试. 北桥空焊的可能性较大.  但内存方面你也要

查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