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1-11 七彩虹865PE主板报警维修一例

楼主(2006-11-11):
帮朋友修一块七彩虹的865PE主板,故障现象是开机后会在AF代码停留五到六秒钟,然后喇叭有连续的报警声,但当AF代码跳过之后,报警声也就不见了,主板可以正常点亮,并且进系统,不影响正常使用。最开始怀疑是BIOS故障,重新烧了最新的BIOS,但还是老样子。由于AF一般都是内存不过,重点就放在内存电路部分,但查内存频率,VCC_DDR,VTT_DDR,VREF_DDR,SMBDATA,SMBCLK等信号都正常,而且主板可以正常点亮,内存到北桥的线路也不应该有问题。为了证实这点,打了内存上AD信号和控制信号的对地值,没有发现异常。有点找不到头绪了,这个时候,突然想起在档AF的时候,主板的报警声不是内存的8长声报警,而是连续的像救护车一样的声音,这种声音一般出现在温度过高,或是没有插风扇的时候,才有的。而这个监控的功能,一般都是由IO来完成的,查看此块主板的IO,正好是带有监控功能的83627HF-AW。于是量测IO的工作电压和工作频率,没有发现异常,接着打LPT口和COM对地的阻值,这时发现有一个COM口对地的值不对,查到这个75232,用棉签沾去渍油清洗一下表面,发现表面有一处很不显眼的烧痕。先把它换掉再说,我的经验中,一般75232烧伤的,IO也难幸免,也就把IO一起更换,把故障件更换完毕后,通电测试,一切正常,此板OK。

故障分析:认为此板是因为75232烧伤,导致IO不能正常工作,影响了IO中监控部分的电路,使之对所监控的部分判断不准,所以会报警,而由于监控电路并不影响主板的主要工作,所以还能正常的点亮。

网友:
经典中的经典!

网友:
板凳都没抢到!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可就是死活修不出来.

网友:
经典!!!!太经典了

网友:
com口阻值有什么规律吗?我试过几个板子,阻值不太一样,楼主能给详细讲一讲吗.

网友:
com口阻值有什么规律吗?

一般都是在1400-1700之间,但也有些正常板子上,有几针是无穷大的.所以也无死规律.

七彩虹865PE主板报警维修一例 这个报警不是内存,而是来自IO的监控不准的报警, 有新意.

好贴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教:你所说的COM口阻值,测试点应该是I/O芯片与75232芯片之间的信号线吧?天生愚昧,请原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你所说的COM口阻值,测试点应该是I/O芯片与75232芯片之间的信号线吧?天生愚昧,请原谅!

COM接口上的阻值。

网友(2007-01-06):
很是8错啊,顶起来先,在来个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厉害啊,佩服佩服.

网友:
看老大的贴,从中学的东西是不仅仅是写出的东西。。修主板没见到人就心服口服的,我想我们老大是当之无愧的。谢谢宝贵经验共享。经验增长中..........

网友:
像这种故障80%以上的维修店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
没什么招时我都打一下接口上的阻值,往往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这个故障经典!!支持下啊!!!

网友(2007-04-07):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老大10%修板的水平

老大,我学修板一年了,就修好了几块板,好多的板一拿到手里就完全没有思路,以后你也拉俺一把,让俺也多修好几块板

网友:
你宰我多少钱,我都愿意给了!

网友: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到这个水平,师兄给指条路把

网友(2007-05-09):
磐正的848开机报警
本人接了几张网吧用的磐正848,故障现象都是开机报错
与楼主说的现象一样,最后没有找到解决方法,看了楼主的贴学了很多
,感觉有了些思路,支持
哪张磐正主板的型号:4PLAI-P

网友C(2007-07-08):
我们的论坛太好了,我在这里又学到一招,翔哥真的是太厉害了

网友:
没有修到过这种问题的板,但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多谢,学习中.

网友:
很经典
又得到了一份宝贵的经验
谢谢了

网友:
不错,很好的帖子,又学习了。

网友:
经验之作,又一次提现飞版的高超技艺!

网友:
恩.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也是七彩虹的板.

网友:
我接了块和楼主情况差不多的板子....只不过是内存烧了......北桥挂了

网友:
维修中的经典啊
学习了

网友:
我觉得像这样的故障最难修,很难分析到这样深,像我碰到的话,多数就将就了, 很难修好了~!经验和能力都不够!~佩服楼主的技能~!

网友(2007-09-08):
维修就要这样的细致才好啊,不错,LZ的经验分享,不错,谢谢!!

网友:
以前这种都是磐正的板比较多,我也没能修好,这一例是不是和我没有修好的会不会有联系呢?

网友:
一切仅在不言中……慢慢欣赏

网友:
昨天看过你的这篇文章 我今天就遇到一块同样问题的主板 报警不往下走跑D3D4 换N个内存都是这
遇到时忘了你是怎么修的 只记得你说是什么监控温度方面的问题 我就拆下CPU风扇 加了硅脂。
还是老样子 报警 ,查内存供电2.62伏。 摸供电管稍微温度高,没想就直接换了 。然后再点 ,报一下警 就没事了 继续走下去就亮了 。
再看一遍影响加深了 不是自己修过 光看也不是很理解的
也许用不了多久还会出现这问题 就该给他换IO了
谢谢飞翔大哥!

网友:
没有接触过七彩虹的

网友:
老大的帖子,收集整理好了都可以出书了

网友:
支持楼主啊,我做你的徒弟行吗!

网友:
有意思。又学习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版主贴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啊,如果是我修一定没有头绪。

网友:
好帖.学到不少.一般像这样的故障,都会跑弯路的.
75232\一个COM口的专用芯片,可以让人没有思路啊.
楼主这招儿让人真长见识,从中也体会到活学活用啊.

网友:
真的经典哦,太经典了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好东西收下了 学习 学习

网友:
堪称经典之作啊

网友:
谢谢 楼主分享 进来顶一下

网友:
哦,有道理。值得我学习

网友:
好帖.学到不少.一般像这样的故障,都会跑弯路的.
一个COM口的专用芯片,可以让人没有思路啊.
楼主这招儿让人真长见识,从中也体会到活学活用啊.

网友:
真牛!
现在的人都不太愿意帮人修主板
有什么问题就一换
会修的都宰死人!
哎!
不过老大的经验,还是要点时间消化

网友(2007-10-08):
好帖,昨天我也遇到朋友的机器这样报警(ASUS的板),记得好象在那里看到过,
果然在此找到了,今后知道怎样解决了,
谢谢 楼主分享

网友(2008-01-13):
真不知道这些维修思路是怎么想出来的,看样子,高手对主板的了解真的很深入

网友:
好帖子..
呵呵,,
这里的东西真的太好了..
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谢谢LZ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