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62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6-11-12):
华擎.KT400的主板,就只是装系统装完后进不了系统,别的全都正常,重装系统N次,所有硬件全换过,最后才把主板的问题找了出来,请问这种问题该从那里查起?
进不了系统

网友A:
你安装的是什么系统? 换个WIN2000或WIN98试试.
装系统装完后进不了系统. 是停在哪儿时进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