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谁知道哪里有自动打阻值卡和单步卡

楼主(2006-11-12):
一般我们都是利用万能表的二极体,测试对地值来看有无对地短开路。但是主板厂家,好像有一种自动
打阻值卡,不知道哪位朋友对此了解的,能不能介绍一下。我查了很久都没有见到有在卖。

第二就是单步卡,不知道单步卡,具体有什么作用。我们一般维修要不要买个单步卡?

网友:
自动打阻值卡,没太听说过,只是知道一种比较高端的打值卡,一套是10000多新台币,折合人民币3000元左右。

单步卡,维修买没有必要,用是有用,但太贵,也在3000元人民币上下,而且在大陆买不到,要到TW去买,运费和汇款的手续费,还要加上几百元。

网友:
打阻值有个万用表就行,别的浪费金钱。

网友:
打阻用指针万用表就行了,穷人还得用穷人的搞法.

网友(2006-12-29):
自动
打阻值卡听说很贵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见过简单的PCI打阻值卡?一个PCI卡,分行标出了AD信号等,各信号点有一个灌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啊,我就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你的卡发个图来看看!!多少RMB?
你的QQ号码是假的吧?

网友:
其实也不是很贵北京就有呀我问了一下才20-30元一套

网友:
我看太贵也就没必要买.

网友(2007-02-27):
有什么好处呀,是不是很快,很确,很容易操作呀,如果是的话,买一个还是可以的

网友(2007-04-18):
个人觉得,显卡测量特别不方便,有个能延长一点的东西可以方便测量。除了保护槽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能行,保护槽也太短。

网友:
做维修还是买一套比较好的

网友:
我也听说过简易的PCI打阻值卡,但也没见过实物,谁有?能发张图来看一下吗?

网友:
上淘宝网用---打阻值卡---搜索就可以了,自己学会找东西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