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不知是内存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楼主(2006-11-13):
现在是内存不过,报警,内存电压正常.换一条内存就可以通过OK,把这条内存放到其它板也可以通过,之前一直可以使用的,为什么就不能通过了呢??把那条内存放到其它类似的板(华擎 SIS  462的)上也不能通过,放在其它不知名的主板就都能通过入系统!内存测试仪测得一切正常!晕!怀疑内存却无从下手!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内存不兼容,你也可以用橡皮擦一下金手指试试.

网友: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不兼容呢?都用一年多了,困为我也会修内存,内存BIOS也重写了,也不行,明天再看看小电阻是否变值,少有!

网友:
查一下BIOS设置,降低内存的CS时间看看.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多为SPD坏了,你说刷写过的,不妨换个SPD试下

网友:
孙老师: 有人说,拆下SPD

网友:
孙老师: 有人说,拆下SPD不用,也是修内存的一种方法。这对不对?

    像楼主的问题,拆下不换SPD可以吗?

网友:
因这条内存不知是什么牌子,就用别的内存刷了,333刷成266也不行,不玩它了,

网友:
不要SPD不行的,有时就是因为SPD坏了而不能用的,一测芯片全是坏的.

网友:
SDRAM内存不要SPD照样运行正常,DDR就不清楚了.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