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飞翔和新照两位老师给解惑

楼主(2006-11-14):
看到一个电路图对它的工作原理有些模糊麻烦您给解释一下

网友A:
LM78L05,正电稳压器.最大输出电流1.5A,在没有加散热片的时最大只有500MA,一般用于USB供电,声卡供电等;引脚定义:1:5V输出,2:地线,3:12V输入.

网友: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知道这两个电路图当中两个三极管的具体的工作流程

网友:
上图的三极管是起到电流扩展的作用,在一般的串联稳压电路经常遇到

下图的Q1也应该是电流扩展管,Q2应该是起到限制负载电流的左右,负载电流增大------RSC上的电压增大-------Q2 B.E极电压增大------Q2C极电位下降--------输出下降

网友:
高人。。。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78L05,正电稳压器.最大输出电流1.5A,在没有加散热片的时最大只有500MA,一般用于USB供电,声卡供电等;引脚定义:1:5V输出,2:地线,3:12V输入.

老大.一脚是输入.中间是地.3脚是出.的呀.

  这是零件的有字那面对自己的算法.

网友(2006-12-28):
这是一个标准的,7805,或者其它稳压块的扩展电路,用这种电路的原因是:7805,或者其它的稳压块的电流,或电压达不到设计的要求,就加三极管进行扩展,在主板上,我很少见到这样的电路
如果有这样的电路个人认为那板估计不会怎么样(个人认为)
    早期作稳压电源的时候因为大功率的稳压块不多,就用这种形式进行扩展,现在不用这种了

网友B:
下图的Q1也应该是电流扩展管,Q2应该是起到限制负载电流的左右,负载电流增大------RSC上的电压增大-------Q2 B.E极电压增大------Q2C极电位下降--------输出下降

这上回复感觉有点怪怪的。。大体上好像没错。但总感觉哪点不太对。
《〈负载电流增大------RSC上的电压增大-------Q2 B.E极电压增大------Q2C极电位下降--------输出下降〉》就是这个。感应上不太正确,也可能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对于下图的Q2 我谈谈我的理解:它应该是起到一个保护Q1的作用,当输入电压过高的时候,分配到Rsc上的电压足已启动Q2,从而使高电压在前级形成回路。不会施加到Q1上。

网友:
基础也太好了吧。。。大家!~我就什么也没看出来 !~

网友:
LM78L05,正电稳压器.最大输出电流1.5A,在没有加散热片的时最大只有500MA,一般用于USB供电,声卡供电等;引脚定义:1:5V输出,2:地线,3:12V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图的Q1也应该是电流扩展管,Q2应该是起到限制负载电流的左右,负载电流增大------RSC上的电压增大-------Q2 B.E极电压增大------Q2C极电位下降--------输出下降

这上回复感觉有点怪怪的。。大体上好像没错。 ...

RSC上的电压增大-------Q2 B.E极电压增大------Q2C极电位上升

网友:
如r1取3欧,q1约在负载电流在200ma 时起作用.rsc用来监视q1分流电流.
q2的作用是分流r1,会使r1两端电压降低,这样q1导通减小,可认为q2是保护q1或限制q1电流的.

网友:
扩流加一个功率电阻不就行了,体积大了点啊~~

网友(2007-02-14):
两个图中的Q1都是共基极电路,上图R和0。33uf构成参数稳压器,0.33uf也可以用稳压管代替。此电路控制灵敏度不高,稳压效果不理想。当负载电流大于稳压集成块输出电流时,通过这个电路可以提供更大的负载电流能力。
下图Q2是一个恒流源,给Q1提供稳定的电流,使得Q1的发射极电流能精细的控制,从而Q1的输出电压更为稳定。
两个稳压电路都是为了提高输出电流负载能力。

网友(2007-05-25):
好,又学到东西了,谢谢各位的解释

网友:
支持4#。Q2不是做恒流用的。
Q2是过流保护:当Rsc上的电流使Q2通导时,Q2的Vce2只有0.4V左右,同时使Q1的Vbe1也降至0.4V左右,使Q1截至,输出减小到很小的数值,而起到保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