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带电

楼主(2006-11-14):
一直对这支十多块买来的电烙铁不太满意,老是沾不上锡不说,近日测得它发热时对地电压居然有四十多伏,这样的电烙铁还可以用吗?

网友:
最好还是换支吧!

要是普通的烙铁推荐你两款,一个是国产的广州黄花,另一个就是日本的白光!
这两款都是特别好用的,烙铁头也不容易氧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Hakko & Goot 都好用,個人偏愛使用Hakko的升溫焊槍.

网友:
hakko就是日本白光的意思吧,前些天我去广州将军中路看了一下,发现有七八台二手的白光焊台,有数控的,也有模拟的,应该是走私过来的吧。问了一下数控的要价430,而且还是110伏电压的。没舍得买。

网友:
要是普通的烙铁,能不能在主板上焊

网友:
普通的烙铁做好接地处理,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有没有测试过自己的电烙铁是否带电,我测过几支不同品牌的电烙铁,都是一样的,对地有四十多伏。这么高的电压难道不会对主板造成伤害吗?你说的接地就是从电烙铁的外壳拉一根电线到地吧。这样行吗?那不是白白浪费电。

网友:
还是弄个焊台吧。

网友:
还是不要用漏电的便宜的电烙铁焊主板的好!

网友:
我用的普通的烙铁 用到现在,不还照样用呀

网友C:
用是可以用,效果是不一样的。
就像拧螺丝一样,用螺丝刀可以拧,用手也可以拧,再着急了用牙也能弄动,但结果却是不一样的。

工具的差别只有你用到好用的工具的时候,才能认识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是可以用,效果是不一样的。
就像拧螺丝一样,用螺丝刀可以拧,用手也可以拧,再着急了用牙也能弄动,但结果却是不一样的。

工具的差别只有你用到好用的工具的时候,才能认识到。

确实,有同感,我一个梅花起子,日本产的,用了快十年了,还蛮好用,还带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是可以用,效果是不一样的。
就像拧螺丝一样,用螺丝刀可以拧,用手也可以拧,再着急了用牙也能弄动,但结果却是不一样的。

工具的差别只有你用到好用的工具的时候,才能认识到。

同意!
我以前一直在用10元左右的电烙铁,一直到某一天上门帮一朋友修显示器,本是电路脱焊的简单故障,因为电烙铁漏电使显示器的CPU损坏,而此CPU还到处买不到,显示器到现在还躺在那里;后来帮客户换主板电容,总共十个电容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还一直担心电烙铁漏电损坏主板的IC,直到点亮电脑,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此后没几天就去买了一把936焊台,现在的感觉要好多了!

真的,有好工具给维修会带来很大帮助!最主要的是要节省好多的时间!

网友:
焊台好是好可是贵啊。我以前在广东的时候用的是一种木把电烙铁。烙铁嘴不是尖的,是平头的那种。非常非常的好用。在本市找不到那里有卖。有谁知难吗?

网友:
尖头的烙铁本来修东西就不好用的

网友:
焊点放锡太多的时候吸不下来

网友(2006-12-24):
尖头的完全就不好有和,我的936拿到才几天就挂了,我搞了把5块一把的铬铁用起真舒服

网友:
y用的舒心就好了,无所谓那种好用,哪种不好用

网友:
把尖头的烙铁用来维修主板,本来就是一个误区。应该用3C的,也就是斜面的。

网友(2007-02-02):
我觉得尖的好用些呢!~不管焊什么都好用。只是我没有焊台!~自己改一把吧。把地线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