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致M825G主板问题!

楼主(2006-11-15):
pcchip明致M825G主板不能加电!
此板系用户将金属物品掉入机箱短路所引起的! 3.3V 对地短路,经查,SB旁边一个
三极管
3507已短路,焊下3507仍然是短路状态,
请问是不是SB挂了!
[
]

网友:
南桥就是坏了......

网友:
什么叫南桥铁定挂,你这个就是.

网友:
难道真的挂了?

网友A:
不一定,你测一下3.3VSB,的对地值.
或强行加电,摸一下南桥是否发烫.

网友:
对地值为32!一气之下,把南桥下了!阻值正常了!VT8235哪有? 有没有方法提高成功率!我可没有BGA设备!

网友:
现在我手上有三块主板南桥挂了!徐上面之外分别是EB AB

网友A:
是要换桥了.
看来换桥也要成为主板维修的基本功了.
请孙老师,有空给我们谈谈BGA方面的知识.

网友:
换桥还是需要工具地~

网友:
更换南桥不需要什么专业的设备,一个大功率的风枪或者是电炉就可以搞定了
更换北桥或者CPU座,就需要费些周折了

网友:
BGA的CPU座用电炉也可以搞定!也像换南桥一样的吧!我是换成功过!不过换失败的也不少!

网友A:
向换桥进军!

网友:
胆要大心要细就可以做好

网友:
换到也可以,不过成本太高一般的客户都很能接受,我一直在考虑值不值得投资,成本能不能收回来,还有就是能接受换桥价格的客户能有多少.毕竟是做生意,而不是单纯的为了技术.为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