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水波纹

楼主(2006-11-15):
今天修一块朋友的845gl主板,他说使用一切正常,就是时不时显示器会出现像摩尔纹一样的小波纹,最初怀疑显示器的故障.结是换了个三星的还是一样,打vga接口各脚阻值与好板相比一切正常.后来干脆把vga口周围的电感电容全部换了,还是一样.突然想到显卡的供电会不会造成这种问题呢,直接把vddq1.5v供电管换掉,进系统正常了,水波纹不再出现.具体原因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供电有杂波干扰.有经验的给讲下吧,给大家个经验.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因是供电不良故障吧!

网友(2006-12-17):
VDDQ15是专门给VGA部分供电的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良吧..

网友:
我修到过联想的370主板,故障是图像上有层纸.

后来换了一个接地的电感后就正常了. 希望,大家以后遇到,能用到.

网友:
显卡供电不良,显卡滤波不良均会出现此故障。

网友(2007-01-25):
显卡供电不良,显卡滤波不良均会出现此故障

网友(2007-07-21):
原来的管子可能噪音很大,引起供电高频噪音,对显示输出产生高频干扰。

网友:
我修这样的故障都是先换电源.可能性很高.

网友:
agp槽附近的电容是否鼓了,前两天同事刚休过一个联想品牌机显示器有波纹的,就是因为电容鼓了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我修过的,也是这问题,是北共电的管不稳定,换后OK

网友:
好贴学习了下次遇到就知道怎样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