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v主板跑c5不过

楼主(2006-11-15):
客户拿一顶星845v主板,说不亮上cpu内存条一试,诊断卡跑c1-c3-c5就不动了,怀疑内存供电坏了,一测2.5正常,刷bios还是一样.后仔细一测总线供电的117输出只有2.1v,viap4x266的应该是2.5才对,把117换掉通电一测2.5了,此板修复.至于为什么会跑到c5就不动了,还请有经验的人讲解一下.

网友:
这个至于为什么,说不上来,总之,供电是一切工作正常的前提

网友:
32.768周边也会引起哦.

网友:
确实是1117少打了一个1,看来主板大部分都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2007-06-30):
只要是电器,维修时都要先确定供电是好的

网友:
1117的输出竟然会引起当C5的故障,这可是一个不错的经验,记下了

网友A:
是不是辅助电压低啊?1.2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辅助电压低啊?1.25V

那是南北桥的总线供电,根辅助电压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