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66问题

楼主(2006-11-15):
能点亮,大多数时候正常,但偶尔有轻微短路现象(就是一通电诊断卡上的灯就暗暗的亮).有时可以正常跑到26,有时跳C1-C3-C5-0d-41,这里V星的高手多,这种板子该怎么修?

网友:
不明白你所说的轻微短路是一种什么现象,以诊断卡上的灯来作短路故障判断是很不明智的,
判断是否短路,要通过量测欲测点的对二极体值来确定。

另外。6566的板,绝对不会跑C1-C3-C5-0D-41的代码,这种代码是AWARD公司的BIOS返回码,6566全系列主板,使用的都是AMI公司的BIOS,不会有这个代码出现
怀疑你是不是看错了,或是压根就是刷错了BIOS。

网友:
BIOS还没来得刷呢,客户送来时就这样的,不过这个客户也是修电脑的,不知道他之前有没有搞过,不谈是否短路的问题,请教心在飞翔老师测试卡上的灯亮得很暗是什么现象呢?

网友:
我用的DEBUG卡不是市面上的卡,没有那些灯,,所以我不太清楚。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 插上ATX20针插头后,测试卡上灯就亮了? 微微的有点亮度?

如过是的话,这种情况应该是5VSB电压和红色5V 或者橙色3.3V,黄12V 有短路的情况,根据经验,多为I/O损坏

网友:
我说的正是心照不宣老师所说的现象,语言表达能力差,呵呵,见笑见笑.
心在飞翔先生,I服了YOU!我一起收的两块板子,我搞混了,我所说的这个现象是发生在MS-7057的板子上.请接着给点批评哦.

网友:
二位老师,真是神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