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57不开机

楼主(2006-11-15):
当FF,测试点都正常,北桥压过了,BIOS刷过了,这种板子有什么通病么?

网友:
检查过CPU座子没有

网友:
打一下全板的AD线

网友:
478的板,座都比较容易空焊的。
再有就是测试点都正常,这句话是有些不负责任的。如果所有的点都正常,这板子就没有理由不开机的。你应该告诉大家你打过什么点,我估计无非是几个电压,复位和频率罢了。这样不能叫作正常的,连最简单的CPU到北桥的AD线都没有量过,所以不能这么武断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批评,我以后会注意的,CPU的AD打过了,没问题,明天干全板的,呵呵.

网友:
对这种板了有兴趣,期待中!

查一下此板有没有门电路,如果它的复位电路中存在门电路,换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