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845GVM主板整板电压跳变

楼主(2006-11-16):
打各个电压阻值都正常300-500,只上假负载开机测试卡上各灯跳动,测主板各个电压都在跳变!不知该从哪下手.这样的板子怎么修哦?

网友:
看看板上有没断线或短路的,供电IC的周边,包括CPU的和内存的.

网友:
你换一下北桥与PCI槽之间的3055管子试试,应该就OK了/

网友:
1.5伏,2.5伏和IO都早换过了`

网友:
电源IC,辅助供电元件 LM324 358 看他们的12V供电是否有问题。

换下内存供电部分元件

网友:
将负载取下来
如声卡。网卡,75232 ,………………
还有就是测量各供电管的对地电阻

网友:
主板上的12V和5V供电滤波电容也要认真检查一下。

网友:
小鱼儿,等待着你的结果.

网友:
顶一下,看小鱼的结果

网友:
那些芯片拆了后还是跳变,没修好!呵呵

网友:
这种主板还没有碰到过,不过很想知道原因.

网友:
以前遇到的拆了主供电部分的就好了,现在手上有块板,差不多拆光了大东西还是一样

网友:
肯定是负载过大引起的
但是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

现在正在自制修主板的电源,将各路负载的电流分开监测,这样找出负载电流大的那一路供电,应该就要好查点了

网友:
查一下与5VSB供电有关的元件。

网友(2007-10-20):
今天我接了一块这样的   不知道怎么着手
看来只有一个一个换了试了!!

网友(2008-03-15):
查下电压监测保护电路~~~!!!!!!!!!

网友:
如果不上负载不跳变多为PG信号有问题。。。。。。。。
如果不上负载也跳变多为电压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