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不能装系统

楼主(2006-11-16):
板子似乎都正常了,跑码,显示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能装系统,光盘引导也正常,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也不知道应该查哪,有人遇到过吗?把最后的原因说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BIOS里的,APCI有没打开或关闭?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記憶体不良.

遇過不少K7 cpu不能灌系統(P!!!&P4 cpu比例較少),cpu不良會在灌XP前幾分鐘出現藍色錯誤訊息畫面,有些灌到倒數二、三十分鐘卡住畫面,這通常是內存不良.

网友:
2楼的断箭兄台的方法是个新思路,能给点理论解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