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加电CPU风扇会转就是点不亮

楼主(2006-11-16):
主板能加电CPU风扇会转就是点不亮,CPU不发热,查了好多蕊片都不发热,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给以指教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先修VCORE吧,检查一下电源IC与场院效应管.

网友:
先查CPU工作所必需的VCORE,CLK,RESET等等

网友:
查复位,电源,晶振。接测试卡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