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电脑的问题

楼主(2006-11-16):
那位高手能指教一下雷击后,电脑主板那些部件容易坏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如果是集成网卡的,网卡芯片易坏。 其次是南桥芯片。

网友:
网卡,南桥。以及其它PCI介面的chipset

网友(2007-04-19):
我现在用的就是遭轻微雷击,集成网卡不能用,但是能发现和安装驱动,就是总显示电缆没插好,观察网卡芯片,没看出什么,8100c的,也没换,用pci的呢,不知道是不是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一般雷击无非是通过网络和供电两路进主板,查与这相关的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四楼的就是网卡芯片坏了,老是提示网线没插好,昨天就修复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