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C1和档25的主板!

楼主(2006-11-16):
一块EP的NF4主板,数码是C1,内存电压正常,查到复位有点不正常,按复位键,复位一直是高电位,只是在低电位处有点微闪烁(示波器).数码有跳C0~C1(数码灯微闪一下,不是亮那种),PCI的AD线有跳变没波形,不知怎么查了,复位电路好像己集成到桥里了.

一块865板插显卡时档25,不插显卡可走到FF,但有显卡报警声,AGP电压都正常,AD线没测.上PCI显卡可以显示.这种情况是那的问题了,怀疑AGP槽.(之前只是显卡花屏,客人就换了新的显卡插上去不亮,就弄了很久也没亮,就这样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没有看明白,可以走C1了,为何RST信号还不正常?

第二个问题 换AGP槽前可以先把AGP槽旁边的那些小芝麻管换下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有的板子虽然代码跑C1,但是PCI总线AD线没有波形,这时应该整个总线还没有工作起来,所以我认为这时的C1代码应该是乱码,不准确的

网友:
是的,那个C1是乱码与FF无异.

当25的,可按孙老师的方法试试,

关注中.

网友:
NF4当C1,排除CPU座以后和内存的电压频率以后,基本都是NF4桥的事。

至于插VGA当25,量一下AGP到北桥的线路吧。北桥坏的居多。

网友:
我检测主板一般一诊断卡为主,一PCI总线波形为辅
这样准确一些
可惜现在NF2\865以上的扳子,我的20M示波器已经看不到波形了哦

网友(2006-12-17):
干个S/B就OK.我修过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