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75不开机

楼主(2006-11-17):
请问心在飞翔师傅,我的主板今天不开机了,是什么原因?主板型号是MS-6575

网友:
LZ说的太笼统了哦
应该把情况说的在清楚一点

网友:
所说的不开机是什么意思?不加电还是不能亮机?

把你都测试过什么地方,更换过什么说一下,不然无法判断故障。

网友(2007-12-30):
是不是主板挂了,我已经挂掉2片了,搞不懂啦

网友:
你这样子叫人没有办法回答你..必须把你的测式的数值报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遇到一快主板,845G小红色板.好象也是杂牌.IO 是83627HF故障为不加电.CMOS 也有2.8V跳线也对的.晶也起,PS 也有3.3V 我IO 也换过.现在的问题还是不加电.搞不好,怎么修了.还请高手指点!!!

A14对地阻值多少?SB3.3V有没有?强加电有什么现象?待机时有没有地方过热的?

网友(2008-04-09):
我有一块ms6575v2的主板,是联想电脑里面的,上次因为需要增加内存,把机箱打开后,用压缩空气把机器里面灰尘吹干净。后就不能开机了,开机cpu风扇在转动,更换了电源、显卡、cpu和内存都没有用,清空了cmos,取下电池都没有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