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1-17 MS-6570E主板网络功能不正常维修一例

楼主(2006-11-17):
MS-6570E主板,(NF2 ULTRA400+MCP-G)网络芯片为M88E1111,故障现象为不能上网,测试的网络有DHCP服务器,可以自动分配192.168.0.2-192.168.0.254的IP地址。如果没有分配到这之间的IP地址,网卡都为不好用。这块主板就是一例。地址为169.254.75.XXX。首先量测M88E1111的供电,均为正常,打网络接口到网络芯片的二极体值也都是正确的,MAC地址也重新刷新过。根据经验,这种IP地址分配不对的情况,多数都是由于RX或TX的信号不正常,导致网络芯片不能正确收发数据包造成。接着量测RX和TX信号上的220排阻,没有发现异常,将220排阻取下后量南桥端的值,也是正常的。证明南桥的MII的RX和TX线路没有故障。于是怀疑为M88E1111本体不良,更换新的后还是原来的状态。后怀疑网卡接口弹针氧化,接着更换网卡接口。仍然无效。这时查看电路图,发现与RX和TX相关的还有两个点没有测,分别是LAN_TX_CLK和LAN_RX_CLK这两个频率。这两个频率分别通过R410和R411这两个0R的电阻通向南桥,查看这两个电阻,发现R410这个0R电阻已经磕碎。于是换上新的0R电阻。加电后频率正常,也可以正常的由DHCP服务获得正常的IP地址,上网正常了。此板修复。
相关线路图如下:

网友:
顶了~网络功能很少修到~看维修的思路就知道LZ是高人~

网友:
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
路过,啥也没看到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分析这么透彻!

网友:
不错,学习中。不过这种现在一般很少出现

网友(2008-02-03):
看维修的思路就知道LZ是高人.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