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问题

楼主(2006-11-19):
修到一个810的板,测示卡跑数正常从D3 2A到85 可是就是不亮呀!!!!!!请问那位师博知到说一下谢了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810板一般都集成显卡的,你查一下VGA接口电路试试。

网友:
北桥空焊或者不良的情况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