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在飞翔老师 请您再发一张保护座的图纸

楼主(2006-11-19):
478保护座已经买来了 但测试图(拔掉某些脚)因为上次论坛受攻击没即时保留下来 请心在飞翔老师重发一张 谢谢先 另外请教一下 这些拔掉的针脚是否全没用 (如果虚焊的正是去掉的针脚位 岂不白搭)

网友:
自己连接三
明天有空我发一个给你

网友:
RT,打掉的PIN,都是无用的。
[
]

网友:
对着这个东西慢慢的拔吧,呵呵,很有用的东西

网友:
今天照这样试了 cpu插上去点不亮 看来这图还是有疑点: 最起码的供电vcc 和vss没有 cpu就没法工作
best0和best1不应该去掉 否则直接800外频 最起码cpu应该点亮吧 虚焊的如果正是这些针脚 还是没用

网友:
不加电的时候测信号的

网友A:
这是用在不加电时,测信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