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复位灯常亮如何修.

楼主(2006-11-22):
一位810主板,开机复位灯常亮
  换I/O无果.
           请各位老师指教一二.
相关的维修方法和应对办法.

网友:
先查下核心电压  看是否正常

网友:
对先查一下供电,然后再是与复位电路相关的门电路.

网友A:
先查供电及时钟。。然后再查复位产生的原件。

修板不要上来只知道换电容和IO,那样是没有长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供电及时钟。。然后再查复位产生的原件。

修板不要上来只知道换电容和IO,那样是没有长进的。

               老师说得是.看来要加把劲才行.

网友:
修不复位的主板,是提高维修能力的好材料/

网友:
看看 其它测试点有没有复位

网友(2007-08-05):
回复 网友B:

呵呵,说的是,一次检修过程就可以学到很多知识,还可以巩固刚学到的,7#的说的不错,这种问题基本就全板都查到了,对一些芯片的引脚定义啊,电压呀什么都跑了一边,比光看资料好过10倍,
所以遇到问题先不要想搞不搞的好,就算搞不好也要按照流程不段的搞,估计一段时间后你会进步很多.没事了就把一些问题拿来搞,遇到不懂的再查资料,这样学起来就事半功倍了,

网友:
我手上有块810也是没有复位与PG电压,正常努力查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