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KNXP主板不走代码

楼主(2006-11-23):
客户说以前点开机不亮,关机再点一次才能亮,现在点不亮了.测主板供电都正常,BIOS应该也没有问题.现在点开关后,测试卡不走代码,但过几秒后复位灯会闪一下.一般这种问题是哪里坏啊?怀疑是CPU座或南桥的事.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查电源IC及各供电芯片有虚焊的地方.重点查电源IC 引脚有虚焊.

网友:
S/B坏那啊

网友:
是不是BGA CPU座?好像是虚焊了

网友:
我修过的这类故障,一般有以下几点原因,纯属个人意见
cpu座,南北桥虚焊
有短路的地方
bios错误

网友:
主板复位后,ru灯有没有亮过。

网友:
复位较慢,有可能是VCORE的其中一相不对引起的.你查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