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两块主板

楼主(2006-11-23):
一块是联想845GL,一块是盘正845G的,前一个每次装系统到34分钟就装不下去了,也不死机,就是完成不了安装,后一个就是自动关不了机,一插电源机子就起动,系统关机也是一样,开关无短路
主板
联想

网友:
845GL的你可以换一下32.768KH晶振,后面的主板找一下有没有74门电路,如果有,更换!

网友:
换晶震还说的过去
换74门电路就不理解了

网友:
后面那个看下BIOS里面 的设置
ACPI高级电源管理选项里面
有设置的

网友:
门电路电压逻辑性很明显可以判断好坏,修东西不能乱换吧.DING 孤帆远影 .

网友:
我遇到过一块板也是安装XP系统到34分钟处不动了,安装98没事,后来发现是北桥的散热风扇坏了。

网友:
呵呵 有无集成网卡?
和我遇到问题一样33% 34%忘了 后来检查发现网卡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