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主板所有RST测试点都有电压但没跳变。主板还好使

楼主(2006-11-25):
一个845PE主板点击 RST时 所有测RST试点都没跳变。 但主板还能点亮 。这太奇怪了。没见过 何解?
测试点
主板

网友A:
IO呢?
是不是IO有问题或短路?

网友B:
但一定是有复位跳变的,你没有测到不能就说没有.

网友(2007-12-14):
楼主用的什么表测的(指针\数字)?或许是跳变快了,你的表没有及时反应出来吧?

网友:
你用示波仪应该就可以看到了,有些表灵敏度不够

网友:
有些板示波器看不到的
你用测试卡试下看会不会走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