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IC的波形图

楼主(2006-11-25):
发两个供电IC的波形图,大家看看有没需要,如果有如果的话我再发上来。

网友:
楼主,是否把测试点及频率,振幅等条件做个说明。以便学习。

网友(2007-04-07):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老大哥呀,你会不会用示波器呀,这种书还敢公出来,简直丢进了我们维修的人的脸了,一看示波器的相关值没有测试好。

"示波器的相关值没有测试好"我想你说的应是没设置好把.说来听听.我测的波形也是这样的呀.我的朋友也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对的.你的波波也让我们看看.学习一下
还有一点.从LZ的发的贴来看.我很敬重LZ的.你不要轻易的说"简直丢进了我们维修的人的脸了".如果他有什么说的不对的.你应明确的点出来.技术上的事有争论是好的.对问题的理解就可以更加的深入.但我们应做到对事不对人.
期待您的回音.....

网友:
不知道是那2个脚的波形,请把说明写清楚点,支持

网友:
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位置~

网友:
该波形是上S或下D的波,也更像上下的G波形,如果实际波形如楼主所示,基本可以判定mos在IC驱动下正常工作,如果还有问题可以考虑滤波和IC发出的PG,两个图不同,估计为在不同工作状态或不同测试档位的结果

网友:
楼主怎么着也应该把电源块哪个脚写出来吧,以后多发点写明白了

网友:
强烈支持下 ZLFZXX 版主,这个波形非常正确

另:问增下SIR,那个螺纹形状的东西,术语上是不是叫做“振铃”?

网友:
振铃效应不可避免,只能尽量消除,硬件维修常见的开关电源基本都可以见到,如:CRT彩显的电源开关管的D(C)级上都有吸收回路来消除这个比基本工作频率高N倍的谐波

网友:
老大.可以加点说明进去,.还是曾SIR讲得详细

网友:
应该是在电感前测的吧。有说过电感的波形不正常的话会烧CPU

网友:
在控制理论里叫做超调,是为加快响应速度,如果可以降低响应速度,也可以不出现振铃。如果欠调,那响应速度就更慢。这就要看具体用途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