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V主板无法点亮

楼主(2006-11-25):
一GA-8I845GV主板按主板电源开关能通电,用PI0049测试卡测试,无显示,只有BIOS、RST、FRAME灯亮,但RUN灯不亮,测量CPU供电电压为1.75V,取下CUP风扇,CPU散热片有温度,但测试卡无显示,这到底什么坏了,请高手救一下!

请不要在违规发贴,不然的话,以后一律全删。

网友:
按你这种总是主板没复位吧,查一下时钟和北桥的的供电。

网友:
更换一下南桥与AGP槽间的一个3055场管,应该可以了.

网友:
把Q27换那就可以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