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plai主板测试卡跑8f进第一个画面后显示器左上角只有一个点在闪不能再跑了

楼主(2006-11-25):
ep-4plai主板测试卡跑8f进第一个画面后显示器左上角只有一个点在闪不能再跑了,这板是给雷打坏的,本来是不通电的换了网卡后可以通电了,是集成网卡的,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把集成网卡下了,然后打一下PCI的AD值。

网友:
拆下集成网卡可一试,如还不行那就是南桥软击穿了.

网友(2007-06-07):
你这坏主板还在吗
愿意处理掉吗,QQ270973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