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55不能加电,心在飞翔请进来!

楼主(2006-11-26):
MS6555不加电,power sw 没有3V以上电压,因不明白MS-5的原理,特请教心在飞翔老师! 我发现MS-5 几个脚是通地的! 分别是1, 11, 18,19,30,33,且32脚对地阻值低!是不是MS-5有问题!
问题

网友:
如果不加电,先把3VSB搞出来再说。

网友:
在一个米粒型的三极管上有3.3V电压,
但两个3055上没有!

网友:
查PCI的A14脚。看有无3.3VSB电压

网友A:
对,不加电的主板,首先要修出3.3VSB.
对于你的主板,先建议你查一下POWER SW接口边的电路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