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HC-FC2600L怎么测不出主板的14.318晶振

楼主(2006-11-26):
这个频率计有三档,10M,100M,2.6G.测主板上的33,66,100都正确.但直接测14.318M和32.768K晶振脚却乱跳.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想买这种,多少钱? 效果怎么样?哪买的?

网友:
仔细看下说明,档位不正确

网友:
直接按2.6G的那挡量就OK啊,如果不行就是频率计的问题

网友:
接地点的线不能接的太长

网友:
32.768K晶振哪位高人用什么型号率频计能测出?

网友(2007-01-24):
有这样工具我也要

网友A(2007-02-26):
可能与频率计的输入阻抗有关系,测这个波形还是用示波器吧,正确无误。

网友:
8楼的是肖宇光吗?久闻大名啊!

网友:
应该是档位不对,我用的是江苏产的ZWF-3型的,可以准确测量这两个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与频率计的输入阻抗有关系,测这个波形还是用示波器吧,正确无误。

如果阻抗改变了正常的振荡条件,当然无法测量了.
比如用示波器的1:1探头测振荡器上的频率和用10:1的探头测试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后者测的较正确.因为1:1的探头的输入电阻为1M,输入电容为几十P,而10:1的分别为10M,几P.所以后者对振荡的影响很小,不会破坏振荡器正常的工作.因为一般晶体的外接振荡电容只有十几P到30几P.

网友:
阻抗对测量结果绝对有一定影响。如果测量仪器的阻抗小到足于改变震荡条件,就可能出乱码。阻抗也不是万用表电阻档测出来的值,还要包括杂散的电容电感在测量频率下产生的容抗和感抗。混联的结果才是真实的阻抗。

网友(2007-04-22):
现在能测出来吗  小鱼兄弟   我正想买这种型号的

网友:
楼主怎么不说话呀我也想知道结果呀

网友(2007-07-30):
ok这正是我想要的 :)

网友:
楼主消失了?
偶现在也想买,楼主现身啊?

网友:
买示波器吧 就一两千的事。么功能都有了。专业维修还是好工具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