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在开机画面档机

楼主(2006-11-26):
一块7VT600P-RZ主板,开机测试卡跑到C1时FRAME灯还是亮,过了C1后此灯就不亮了,但代码还是跑到26,开机画面也出来了,但就显到CPU容量那不下去了.键盘灯也闪一下后不能用.好像死机一样.刷过BIOS,拆了串口芯片,声卡和网卡.故障依旧.实在没办法啦!

网友:
那就是主板有问题吧,再看看别的地方啊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这种情况很多!

网友:
查内存供电,换CPU

网友:
修一下PS/2的接口电路,试试.

网友:
你有没打打所有的时针是不是正常

我遇到几块815在内存容量那不下去了 结果是BIOS接触不良
把座取下 焊上去就好了  至于原理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