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讨论--------可以点亮,不稳定故障的维修

楼主(2006-11-26):
求教代码能走完,显示器能点亮,就是进系统时或死机、或重起、或蓝屏、或黑屏的故障维修思路。
[
]
黑屏

网友:
我平时修这些板(排除内存、硬盘、软件冲突引起的问题),就是换换电容、电源IC和供电管,再不行就没招了。

网友:
场管换成大功率,内存稍微提高电压也许有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刷BIOS有时会好
刷BIOS有时会好,我们以前修过这样的主板

网友:
科脑的845GL我修过一块,刷BIOS就OK!

网友(2007-01-10):
基本上是内存,我想是这个原因.数据线也能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我想应该是BIOS程序出错,在查找设备时找到的跟它自己的程序对不上出错引起的吧

网友:
双敏的KT400主板,刷BIOS就能搞定,我修好过多块,
[
]

网友:
1,刷BIOS
2,换桥

网友(2007-04-16):
------有时候会碰到极度不稳定的板,很郁闷。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上次遇到一个NB虚汗的。还有一个装进机箱进入系统就很慢的,就换了个机箱。估计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
学习了~
刷BIOS~
一般都是供电的问题~ 杂波 或者偏低都有问题

网友:
用风枪的是多数,很好取,也很好上的。
解决不稳定我只有三个菜鸟级的办法。
1。仔细处理内存接触和cpu散热;
2。大供电滤波电容全换;
3。换质量特别好的电源;
有时把程咬金的三斧子全用上。
除此之外,本人别无他法,也看好过不少电脑。
[
]

网友(2007-06-11):
1。内存供电电压低引起蓝屏死机
2。显卡供电引起运行系统正常跑3D死机
3。总线电压引起南北桥发热
4。就是有无漏夜的电容
5。有没有发热的元气件,有换大功率的换完后还不可以加散热片
6。排除IO
7。有没有颜色发生变化的电感
8。洗洗刷刷南北桥,因为内部灰尘太多,引起桥工作异常!
9。蓝屏重点要看看代码

网友:
个人修过的:
死机:
1.CPU供电管性能不良,全换就OK!
2.电解电容漏电,导致电压偏低,换了就好。
3.调整CMOS
4.换好的电源,如长城。
5.换内存,重装系统。
蓝屏:
1.内存质量不好,换了OK
2.内存接触不良,用橡皮擦擦干净金手指就OK
3.内存供电不够,一般查出来就换零件
4.调整CMOS设置

网友:
内存供电的居多,一848芯片的主板,内存供电2055场管坏,点不亮,用2054场管代用,点亮了就是装不了系统,内存供电2.47V,后找两2055场管焊上,终于OK,内存供电2.53V.

网友:
我见过CPU本身有问题导至蓝屏的。

网友:
我接触的死机和蓝屏:
1. CPU,有问题,运行久了,就会。
2. CPU电压过高或过低,特别是自动调压的低档板。
3 . 电容失效,特别是CPU主供电和显卡、内存供电。
4. 键鼠和USB接口短路。
5. 频率不对,向CPU、内存、PCI等,过高特别容易蓝屏或死机。
6. 硬盘有文件损坏或有坏道。
[
]

网友:
上周修了二台网吧机,是845主板的,进系统就死机或重启,结果一台是显卡断了数据线,另一台是显卡插槽断针.

网友(2007-07-16):
我碰到的一台电脑,老是死机,后来发现是主板的集成显卡的散热片脱落了所至

网友:
本人遇到一台反复不定时自动重起,后更换显卡故障消失!

网友(2007-08-29):
除开能明显看出来的不谈:如电容鼓包,场管明显烧焦,电压明显异常等。
我的做法是先换内存供电块,不行再换南北桥的供电块。

网友(2008-04-17):
我是修主板的新手。但我从事电脑也有5-6年了。电脑死机蓝屏的,。我真的是见的太多了。我个人认为。电脑死机蓝屏包括以下几种:
1。死机。好多都是因为散热不良影起死机的。硬盘也会影起死机
2。蓝屏。内存问题占了蓝屏的%60以上。系统问题也问影起蓝屏/
先想到这么多。以后想起来再补充

网友:
我遇到的除了电容损坏这种明显的问题外,其它大部分都是BIOS或是CMOS设置的问题(比如CPU的二级缓存被关闭了之类的情况,清空一下CMOS设置),再不行就补焊CPU座各南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