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开机常坏的六脚场管

楼主(2006-11-26):
大家知道技嘉主板不开机时,常坏的是六脚的p沟道场管,型号全名应该是si3443, 它的1256脚是d脚,3脚是g极,4脚是s极.5vsb通过4脚进入,1256脚输出.可是我不太明白5vsb为什么非转换一下.直接连过不就完了吗.还有华硕主板4500明明是3.3转来转去还是3.3直连不就完了吗,还请有经验的讲解一下.

网友A:
这个3443是用来把5VSB转换成5VDUAL的。
这两个电压是不同性质的。

所以不可以直连,另外,MOS管也是起着稳压的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3443是用来把5VSB转换成5VDUAL的。
这两个电压是不同性质的。

所以不可以直连,另外,MOS管也是起着稳压的作用的。

  请老师说一个5VDUAL有什么用.代表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注意这个DUAL,查下英文单词就可以发现词义为“双重,双的,二重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5VDUAL理解为5V在待机和开机时的双供电,因为它给PS/2,USB等在待机情况和开机情况下都需要5V的电压供电

网友:
心在飞翔老师讲得很好,但不知si3443有G极一般是受什么元件的控制?

网友:
它旁边一般会有一个运放芯片为lm393,由它给g极一个控制信号.

网友:
但是不少主板,特别是低档主板好像没有转换,而是通过5vsb直接供电,用了没发现什么问题.有时没件时我通常连接一个0欧电阻.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元器件的搭配,以及留有的缓冲余地,这就是选料和作工。

其实也就是一定程度上高档板与低档板的区别。

说简单些就差一个字,钱!

网友:
能否說得更仔細點,看得頭都大了也看不出個什麼來

网友:
成本越高,品質越好,

网友:
就是贵,一点都不实用. 对大多的平民来说,还是实用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