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S5MG 时亮时不亮 vcc_vid异常

楼主(2006-11-26):
接了好几片L4S5MG  精英oem的品牌机主板  sis650芯片组 好奇怪 大多都是一样通病-----电源IC的PG脚低电位造成无复位 把这脚挑起 接上3.3v 基本上都ok 百试百爽

还有几片比较麻烦 先说这一片吧 时亮时不亮 起先偶尔不亮 放了几天后是偶尔能亮  接假负载查到VCC-VID脚明显偏高 2.1v 在正常的板子上是1.25v   vcc-vid电压不对会不会主板不亮呢??? 由于cpu座是BGA的 所以一下子查不出线路

麻烦高手解说一下 vcc-vid的流程和检修思路

网友A:
通常来所,VCC_VID是由一个IC发出控制电压,此电压给一个场管,将5V或3V的电压转化为1.2V

具体的过程是,当触发电源开关的时候,ATX电源开始工作,供出主板所需的各组工作电压。当3V和VRM_EN信号同时有效的时候,负责VCC_VID的IC就会通过MOS管产生1.2V的VC_VID电压。经过1-10ms的延迟后,接着供出VID_GD信号通知PWM根据CPU上的VID[0:5]组合来产生所需要的工作电压。

网友:
VCC_VID是由一个IC发出控制电压,请问这个IC是一般是什么型号的,是电源

IC吗?

    急想知道.

网友:
这个IC是不固定的,,每款主板选用的可能都会不一样。

网友:
这个IC是不固定的,,每款主板选用的可能都会不一样

那么比如呢?  我只是想注意一下,以后修板时可留意.因为有些芯片真的不

知它起什么作用. 这个IC是不是位于电源IC的周围啊?

网友:
dwb001问得这是我所想知道的 怎么没人回答1?

网友:
phillips01不是发过pwm工作原理分析吗,哪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型号应为bas1.

网友:
VRM_EN是个什么信号来的呀

网友:
这个VIDPG是从那里来的

网友:
VRM_EN是个什么信号来的呀?

这是个控制电源IC是否工作的使能信号.

网友(2007-05-03):
引用 网友A:
通常来所,VCC_VID是由一个IC发出控制电压,此电压给一个场管,将5V或3V的电压转化为1.2V

具体的过程是,当触发电源开关的时候,ATX电源开始工作,供出主板所需的各组工作电压。当3V和VRM_EN信号同时有效的时 ...

越看越糊涂了,一般VRM_EN不是由VCCVID_PG信号转来的吗?这时候VCC_VID都还没有产生,也就没有VCCVID_PG,如何让VRM_EN有效??

是我理解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