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6-11-27):
此板用83627F IO 点PWR开关处 IO的68脚变成高电平,但72脚还是高电平,没有输出电平。判断IO坏。换了2个还是这样有高电平触发,无低电平输出。 IO的72脚与绿线直连。  急求答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怎么了   自己顶

网友:
沒有人會所以就不回復了

网友:
对的,对于不开机的故障,首先不是急着去换IO,而是去测3.3VSB与1.8VSB/

还有CMOS电池的电量,晶振是否起振. CMOS跳线的中间脚是否有电压等.

我再补充一点W83627系列的开机过程.

1.W83627是高电平触发的集成了开机电路的IO芯片.
2.W83627的61脚连5VSB;

   68脚为触发脚,高电平触发;   67脚在触发前为3.3VSB,触发时有3.3V到0

V的跳变,这是IO发给南桥的. 南桥收到67脚的信号后,会发一个信号给IO的

73脚,IO收到这个信号后,经过内部计算,会在72脚输出一个低电平到电源绿

线. 电源就被开启了.

另:W83627的18脚是48MHZ或24MHZ,
     21脚是33MHZ      30脚是PCIRST    101脚是VREF参考电压.

网友:
能开机了   是73脚没跳变  是晶振没起振

网友:
73脚应是由低电平向高电平跳变的.

你是换晶振换好的吗/

网友:
都是高手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前面dwb001曾写(南桥收到67脚的信号后,会发一个信号给IO的73脚)说明73脚是连SB的,而我跑了一下73脚前的线路是连PCI及3.3VSB的不知道为什么?

你测出来的是信号的供电,我说的是信号来自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