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上不了默认频率

楼主(2006-11-28):
小弟最近去二手市场淘了一块IBM拆机板,型号为8IG1000IU,是技嘉代工的,做工倒是还可以.北桥芯片为865G,南桥为ICH5,集成有INTEL100M网卡,ALC655声卡,其它配置为赛扬D2.4G,双通道DDR333,共512M.西数40G,航嘉电源200W,三星40XCD,NEC软驱,键盘,鼠标.表现症状为我将BIOS打成默认设置后,POST自检时能自动检测出CPU为133X18=2.4G,双通道DDR333,480M(已分配给显示用32M),可就是装不了系统,提示文件错误.进入BIOS后,将CPU频率(应该外频)调低至100(CPU频率为100X18=1.8G),内存频率为设置为自动,安装系统,进入WINDOWS都非常正常.回过头来再次把外频调到133,这次自检完成后,刚到出现滚动条时蓝屏一闪,然后自动重启,再次启动时会出现启动菜单,选择完全模式一样进不了WINDOWS.为什么会这样?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个人认为问题最大的还是在内存. 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同样的两根内存我上在别人的机上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