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内存的参考电压1.25V有是北桥供给的吗?

楼主(2006-11-28):
一块845PE档C1,查到参考电压1.25V只有0.2V.但查遍周围,没有那个管和八脚IC给供电,只有一排电阻连北桥与内存之间.是不是北桥供电的?

网友:
在仔细找找
北桥提供我没发现过

网友:
没有芯片的,通常是通过两个电阻分压直接供电的.你只要找这两个电阻直接换掉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RT9173,若有的话查此芯片的引脚.

若没有按楼上说的,都是通过两个电阻分压过来的. 请仔细查.

网友:
一般由内存的的供电分压得来.

网友:
我也查了,不插内存测,几乎没电压,插了内存,就有了0.8V的和0.9V和0.2V和0.5V那一排排电阻电压几乎都不一样,

如果有RT9173的话就会有两排排阻的(内存两侧),但这块板只有一排排阻,就是在内存与北桥之间,另一侧是留空的,

不过上来迟了,没想到是电阻分压,我忙客人急,一时也解决不了,给拿走了.

网友:
你所说的参考电压是在什么地方量到的?

如果是在内存槽的第一脚量到的,这个是参考电压,称之为VERF_DDR,为1.25V,此电压一般为2.5V供电经两个电阻分压而得。

如果是在内存槽下面的排阻上量到,这个是VTT电压,称之为VTT_DDR,也为1.25V,此电压一般由专用的IC,如83310或9173,或是经MOS管稳压得来,

这两个电压都是1.25V,所以不清楚你说的是那一个电压。

网友:
哦,我说的就是量排阻上的,我只知一个1。25V就一般是在排阻上的,另一个不知道存在,
那块板周围就只有一个MOS管给内存供电2。5V,没有别的IC。

网友:
更正一下:

正如飞翔说的,VTT_VREF 这个电压 是电阻分压得到的。VTT基准电压 ,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信号。

vtt_ddr是接在排阻上的,这个电压是提供给北桥到内存的AD线,做信号上拉用的。不会经过电阻分压供的,一定是由专门的供电芯片或者是 MOS管将3。3V降压得到。

网友:
高见受意非浅。。。。。。。。

网友:
受教了学习之中

网友:
学习了...长进了不了.得多跟学习学习

网友:
飞翔的见地不错! 呵呵~

网友(2007-01-25):
回复 网友A:

没电可能是MOS坏,测量G ,S 电压

网友:
看来水深着呢!还得多加学习啊!!!!

网友:
受益不浅  感谢大家

网友:
1、看2.5正常与否,若不正常,查2.5的来源,修2.5
2、若2.5正常,可能是1.25的分压电阻问题,查两个电阻
3、若有RT9173,可能是RT9173坏了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那个上拉电压1。25V吧,好好找找,这个电压一般是有3,3V降压得来的。

网友:
科脑845GL的主板我遇到几块,橙色的,1.25V没有 也是正常的

网友(2007-07-11):
这个电压没有,很怪阿。主供电应该也会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