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故障--------天一冷就开不了机----求救

楼主(2006-11-29):
我的一台电脑天一冷就启动不起来!但是要重启在关机重复N遍又能正常,要是正常就没问题,我的机器是磐正KT266A 芯片,AMD 阿斯龙1600+求救

网友:
8233还是8235的南桥吧.难搞

网友:
换个主板晶振试试

我碰到过有人摩擦摩擦主板晶振,然后启动电脑

网友:
换32.768 试下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晶振呢,它跟这个故障有什么吗?可不可以讲讲.

网友:
可能你的主板有些地方虚焊了,所谓热涨冷缩,当你主板热了一段时间,锡粒或板就会涨起,如果是冷机起动,锡粒就缩小了,就造成你说的这种现象.哈哈..
你把你的板拿去用火烤一下再试试吧

网友:
南桥旁边的32.768K 的晶振受温度的变化影响,有可能会导致不能正常起振。造成如上故障现象。

另外 楼主说的开不起来,是指的不加电,还是不开机?

如果是不加电,可以尝试更换3.3VSB 和 2.5VSB 的滤波电容
如果是加电后 FF,那么可以考虑更换主供电部分的滤波电容

网友:
看看BIOS芯片是不是锈了.

以前我也遇到过一个机器,连续开好几次都开不开,靠近暖气,就好开,用户搬到我这里后,用诊断卡检测一切正常,电路没问题,后来将各个插槽清洁除锈,故障依旧,最后只剩下BIOS芯片没有插下来除锈了,我修的主板BIOS芯片是插在凹槽里的,拆下来,在纸上来回将各个边都擦了几次,装上去开机,一切OK

网友:
bios芯片会引起不加电吗,还没遇到过.

网友:
很可能是南桥空焊,也有可能是电容鼓了啊.

网友(2007-04-16):
32.768换~ 电容拆
南桥换~

网友:
1。天冷,电解电容的容量会下降。如果板子旧了,本来容量已经有所下降,再因为天冷下降容量可能严重不足。
2。硬盘对启动也有温度要求。
3。集成电路低温时一般电流会减小。

网友B:
好象Epox经常采用的GSC电容有问题!

还有听说和世纪之星电源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听说和世纪之星电源冲突

还是第一次听说电源和主板有冲突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听说和世纪之星电源冲突

这个到是有可能,我曾经遇到过一块845主板用的就是世纪之星电源,每次早晨来开机时,就不加电.查其相关线路没发现什么问题.只要能加上一次电.就百试百灵.后来换了个破技展电源啥毛病都没了.

网友(2007-05-27):
电池
32。768
COMS线路上的电容

网友:
我碰到过电源坏,烧主板,硬盘,光驱,显卡,内存的,只剩一块cpu
客户直接换台主机抱回去了

网友(2007-08-04):
老孙,你说如果是不加电,可以尝试更换3.3VSB 和 2.5VSB 的滤波电容
如果是加电后 FF,那么可以考虑更换主供电部分的滤波电容

3.3VSB 和 2.5VSB 的滤波电容是指南桥供电的滤波电容吧?主供电部分的滤波电容是指CPU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2007-09-28):
开机FF 多开几次就可以了
一般常见于主供电滤波电容老化
有时候MOS老化也容易造成这样的现象

网友(2007-12-11):
记的多彩362的电源也经常出现此类问题,当时试了几天才找出这个祸手的.因为顾客说不能开机,拿来又好好的,一直折腾着.还是新装的机啊

网友:
CPU附近的电容全换了,是电容容性下降。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给CPU附近的电容加热开机就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此问题,按照各位老师说的方法,先换晶振及电容,换了n个无效,没办法了,就加焊南桥,居然
OK 了,,再冷的天也可以开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