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

楼主(2006-11-29):
磐正主板拔插内存请关掉电源,

带电拔插 把我的主板BIOS给弄坏了

物理损坏,编程器无法修复:'( :'( :'(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磐正主板拔插内存请关掉电源,

拔掉电源后,再按一下开关键以放掉余电.

一般都是拔了电源后,换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