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8位和16位内存PCB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11-29):
8位和16位内存PCB有什么区别?
256M DDR333的但面内存应该用哪种PCB?
谢谢!

网友:
没人修过内存吗?有修过内存的请帮忙解答下。谢谢!

我焊了块256M的,上机跑代码EE,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8位、16位指的是 内存的数据线位数

颗粒上有标的

如HY57V288  后面此8表示 8位

网友:
谢谢新照老师,
我郁闷了,把8位的内存焊在了16位的PCB上,难怪点不亮

网友:
DDR8位芯片是可以上16位板的不过得需要SPD支持才可以

网友:
哦,是这样.

网友:
楼上的楼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SPD的程序,可不可放个出来

网友(2007-03-21):
8位内存PCB背面有空的颗粒位置,可以做成双面的
16位内存PCB背面没有空的颗粒位置

网友:
那16位的芯片能上8位的pcb吗?

网友:
查DATASHEET 网站上有地

网友(2007-04-25):
呵.我这几天修好了三根条子.

网友:
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正在升级中。。。。。。。。。。。。。

网友:
好资料一定要顶的,先顶再看

网友:
16位的是8颗一条内存吧~~~
8位的是16颗

DDR的总线位宽是128位~

网友(2007-08-26):
不管是SD还是DDR的单根内存总位宽都是64位,
所以16位颗粒只要4颗
8位颗粒要8颗,如果是两面的就16颗。

网友:
16位和8位的  可不光看板的  要看芯盘的具体引脚定义的  找到AD线后就可以判断了 我想修的多了就得出结论了

网友:
16位的4片的很多也有8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