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15主板在系统里面选择关机却自动重启

楼主(2006-11-30):
接到一块815ET的主板,故障是在操作系统里面选关机以后却关不掉,主机断一下电以后又自动重启(可以听见硬盘停转再起转的声音),已经换过电源,硬盘。重新安装操作系统(XP,98都装过)还是不行。请问哪位兄弟修过这种情况的主板??

网友:
在DOS下,触发开关来关机,一下可以关掉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io和相关的门电路都换过,系统也重新正常装过32.768及周围的阻容元件也换过,按开关可以关机,只要在系统中关机,机器就是重新启动.

网友(2007-03-17):
有意思~~查开机电路

网友:
象这种问题我以前也见过.而且还见的不少. 但是到最后一个也没有修好.  可能是NQ的问题.因为NQ里边集成的有一个开机线路,所以有可能就是NQ 的问题!!!!!

网友:
------小弟上次也修过这样的问题.是ASUS845G的,先是修好了不开机的故障,但是修好后,进入系统测试的时候,就出现了在系统关机就重新启动的故障.而系统是刚刚才装的,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自己就分析了一下:在系统里面关机,是键盘或者是鼠标完成的,而这两个是由IO来管理的,而IO由受SB管理.而出现这样的故障,键盘鼠标是没有问题的,它们两个在系统里面所给出关机信号也是正常的,而这个信号再传到IO和SB,个人认为是在进对这个信号行处理的时候出现了故障.所以,我的思路就是:先换IO,再换SB.(当然,如果换了IO还不行的话,我就没有办法了)
-------换了IO  83627THF后,故障排除.

网友:
我来说两句,我也遇到过很多像这样的板子,有少部分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大部分都是CMOS设置的问题,把电源管理项里面的都设置成关闭,就行了,我已经搞好很多块了,有兴趣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
拆了COM口芯片~

网友:
楼上的问题个人觉得不是硬件问题,在bios的电源管理里关掉by lan就可以解决。一般设置引起的问题比硬件引起的问题多得多。

网友(2007-04-17):
前几天也遇到过此问题  后来查出是硬盘数据线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