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集成声卡的维修.....

楼主(2006-12-01):
大家好,其实主板集成声卡的维修有很多说法,很多的师付说修一块声卡的钱已足够买一块声卡..很多的人都不愿意修声卡..可是现在很的网吧采用无盘管理,换独立声卡很麻烦,有些还不支持,我就遇到好多的这种客户,有时候声卡找不到,换一声卡芯片就好了,有时候却不行,关于维修集成声卡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有维修经验的朋友都来聊一聊,不管修不修得好,都来发表一下意见,还有如果有维修思路,声卡维修资料的朋友奉献一下,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
8. 声卡
1) 检测不到
i. CMOS关闭(清除CMOS)
ii. 声卡及晶振(没有波形电压一高一低)
iii. 供电(78L05)
2) 杂音
i. 输入端的供电滤波电容
ii. 输出端的滤波电容
iii. 声卡坏
iv. 南桥坏

网友A:
声卡的维修,首先要保让供电的正确,也就是供给声卡的VCC5电压。一般是通过1087或78L05来作转换,当然也有直接从ATX上引过来的VCC5.
另外,对于AC97的声卡,其频率和复位也是要注意的,一般2,3脚为频率的入和出。一般由晶振提供,为24M或14M。第6脚为南桥给AC97的时钟。为12M。还有就是11脚的复位,应该为3V.一般对于声卡的检修,注意以上几个方面就可以了。

网友:
天啊,我真的太崇拜你了,你简直是高手中的高手,我们老师教我们的时候都不教这个,他说他不懂,现在我明白了,我可以交你这个朋友吗?如果可以的话,把你的电话发上来好吗?我想给你打个电话...好吗?

网友:
说是说得不错,但也得分故障来修,按上面说的只能是修解码部分,南桥挂了还这样查的话你就浪费时间了....

网友(2006-12-31):
哈哈。电话能随便给人的话,那还不打爆啊!~哈哈!~!~

网友:
呵呵

声卡这东东有时真不值得去修
一般给换个二手声卡算了

网友:
若是光修抓不到芯片的话修法如下:

1.  对于AC'97规范的检查频率14M or 24 ,Codec的电压一般是5V。

2.  检查AC_link线 codec的Pin5(SDATA_OUT),PIN6(BITCLK),PIN8(SDATA_IN),PIN10(SYNC)和PIN11(AC_RST#)就可以了。

3. 对于HDA规范的PIN 2,3的CLOCK已取消,电压还是5V,5根讯号线同上,只是传输协议不一样,BITCLK变为24M,由南桥发出。

4.  上面检查没问题,基本就是先换Audio Codec,再换南桥

网友:
工厂级的师傅,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呀.飞翔和philips01才是真正的高手呀.

网友:
这位大哥philips01说的很精彩就可专业术语太多,看起来有点累,其它几个测试点还可以看得懂,像PIN10(SYNC)就不知道是什么。像心在飞翔那个还直观点。希望这位大哥以后给我们上课时说通俗些的话,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的维修,首先要保让供电的正确,也就是供给声卡的VCC5电压。一般是通过1087或78L05来作转换,当然也有直接从ATX上引过来的VCC5.
另外,对于AC97的声卡,其频率和复位也是要注意的,一般2,3脚为频率的入和 ...

心在飞翔  真的很佩服你,有时间找个人打听一下,你的背景,了解一下你是从那里出来的,

网友(2007-02-05):
声卡的维修,首先要保让供电的正确,也就是供给声卡的VCC5电压。一般是通过1087或78L05来作转换,当然也有直接从ATX上引过来的VCC5.
另外,对于AC97的声卡,其频率和复位也是要注意的,一般2,3脚为频率的入和出。一般由晶振提供,为24M或14M。第6脚为南桥给AC97的时钟。为12M。还有就是11脚的复位,应该为3V.一般对于声卡的检修,注意以上几个方面就可以了。

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是没有复位呢是不是一般是南桥挂了,这个复位的电压一般是不是南桥给提供的?

网友:
对于不同板声卡的维修也是5花6门的啊
比如说6声道一向坏的也是接口(UDC)这个接口太容易坏了解
在说三声道一向周边的器件很少坏的最多的还是AC‘97
在就是周边的那些三极管主要是控流器件
以小控大
那是电解电容也是起输出和耦合的作用的
一向坏的也就是这些啦

网友(2007-03-17):
~q 都是有情人啊

网友:
佩服佩服!
惭愧惭愧!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

网友B:
-------飞翔和philips01老师讲解的很详细,也很容易理解.学习了.还想知道其他的声卡是怎么去维修的,比如,AD188X,VT16XX的,等等,希望有时间还请各位老师们讲解一下.

网友:
飞翔老大,无敌就是无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翔和philips01老师讲解的很详细,也很容易理解.学习了.还想知道其他的声卡是怎么去维修的,比如,AD188X,VT16XX的,等等,希望有时间还请各位老师们讲解一下.

只要是AC97标准的声卡,都是一样的。

网友(2007-05-09):
懂了,看一帖胜看一年书

网友:
谢谢这么多高手的指点,

网友(2007-09-02):
高手就是高手,而且是热心帮助人的高手。敬佩啊

网友:
佩服啊!!!大家都是我的老师啊!